GA-H61M-DS2 V2.2 USB不能用,结果出人意料

楼主(2017-06-01):
今天接到同行这板子GA-H61M-DS2 V2.2,说在PE里USB不能用,拿来测试果然是这样的。USB不能用最开始打值USB,正常。然后上电测试查-USBOC_F  -USBOC_R电压3.4v正常,没办法只能一个个拆USBESD,全部拆完了,测试进PE里USB还是不能用,最后鬼使神差的试一下这板子的圆口键盘,发现圆口键盘也不能用,想着先把这圆口键盘先修好吧,这板子圆口键盘坏也是这板子的通病,修了很多了,一般都是822上拉排阻坏,换掉,圆口键盘能用了,后来用USB键盘也能用了,这板子修的。。。糊里糊涂的修好了。
    这板子客户要的急,没来得及拍照,修好后觉得这也是技嘉USB不能用的一种思路,所以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会员11352152元2022-11-3 14:39
 会员3484572元2022-10-7 16:15

网友A:
这板子是修好了,可是问题也就来了,USB不能用和键鼠有关吗,请各位大神帮忙解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修好了,可是问题也就来了,USB不能用和键鼠有关吗,请各位大神帮忙解解惑

这还真的不知道有啥因果关系,等大神来解!多谢今享,已加分。

网友B:
USB设备只是在PE中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设备只是在PE中不正常吗?

是的,在BIOS里USB键盘能用,进PE做系统USB键盘就不能用,U盘能用。一般客户很少用圆口键盘,客户就没说

网友C:
圆口不好用  还引起usb也不好用  真是奇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  谢谢分享

抓住一枚灌水的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口不好用  还引起usb也不好用  真是奇葩啊

修过很多  这样的

网友D:
饼哥发的灌水 大法  没有我这句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饼哥发的灌水 大法  没有我这句话

只是你把两句单独的话拼一起了  照样是灌水

网友:
台板修的少,但这个822排阻在维修界名气很大啊

网友:
说来也是奇怪,PS也能影响USB

网友:
总归还是修好了,借鉴您的经验,避免以后走弯路!

网友:
只能说做个标记,后面修到这问题慢慢分析。

网友:
下次遇到参考一下免得走弯路 谢谢分享

网友:
p口5v上拉排阻有问题导致USB不好用的确实有不少,这个奇怪的是U盘好用但是键盘不好用!!搞不明白,渴望深度理解这个问题的大神来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你把两句单独的话拼一起了  照样是灌水

你摆明就是 刁难我  我要找警察叔叔

网友(2017-07-01):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修好了,可是问题也就来了,USB不能用和键鼠有关吗,请各位大神帮忙解解惑

应该是PS/2和USB是同一路供电,USB的供电不正常PS/2的也一样不正常,我前两天在V星的一个板也遇到和你的一样。

网友:
台式机主板的键盘不能用,就找上拉排阻822,好像是通病。

网友:
这个不是桥坏了吗?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
是的,我前段时间也有块技嘉A75,也是USB,PS口不能用,修好PS口后USB口也能用了。

网友:
有时多试几下,灵感就来。常会有关联的,换个思路就修好了。

网友:
这个要进BIOS里面开启DOS下的USB可以用和不可以用哦!!

网友:
今天刚碰到这问题,不能安装系统,干脆把硬盘拆出装在第二台机复制ghost安装包后再装回跑好。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USB和键盘用同一路供电,当键盘供电被拉低时,USB也没有电了

网友(2017-10-31):
正好遇到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不过PS/2能用,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这个故障点,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中间肯定不能有一点,有点VCC3就击穿二极管直接导通到地 ,vcc3短路了

没有那个点,这VCC3 怎么参与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