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插卡无服务,串号和基带版本都有,*#06#也有串号

楼主(2017-06-01):
iPhone6,插卡无服务,串号和基带版本都有,*#06#也有串号,就是没信号,换2G和LBPAD ,VLBPAD,也不行,请问个位是哪里出毛病了

网友:
卡不会坏了吧

网友:
一般*#06#出串号就没什么问题了   换个射精频收发器吧  再不行就查一下是接收还是发射问题  再去查走的哪个通道飞假天线

网友:
查一下是接收还是发射问题

网友A:
发射有问题?射频芯片有问题?

网友:
卡坏了也会,可以考虑先换个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有问题?射频芯片有问题?

都有可能吧。

网友B:
问题解决,换了两个功放,低频2g的

网友:
还有天线开关

网友:
这个范围广,飞假天线排除,接收和发射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换了两个功放,低频2g的

具体换了哪一个。

网友:
能读到卡的那一串数字,应该接收信号有问题

网友(2019-09-17):
IPHONE6插卡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556-1.html

网友:
有基带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2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