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块代换

楼主(2017-06-01):
液晶高压块怎么代换.    15T, 24T 可以代换吗

网友:
24可以试着带换15的    不过最后是原型号带换

网友:
现在通用的高压板,24寸以下的都可以换,。。

网友:
可以使用通用的高压板,一般24寸一下的都可以换

网友:
大功率可以代小功率

网友:
建议用LED的灯条换,省事快捷

网友:
改通用高压就完了

网友:
可以代换没问题经常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