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充电很慢

楼主(2017-06-01):
充电非常慢,充一天都充不进去百分之十,接口排除了,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uab部分有漏电了   或者电池问题

网友:
充电器是原装的吗?还有电池要检查下!

网友A:
排除外配问题  基本上四个东西usb管理芯片   充电管  还有两个电子开关  电子开关可短接  先短接再说吧

网友:
看看一下电池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大多数是usb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如果适配器完好,数据线没问题,电池也没问题,那就看看USB管理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外配问题  基本上四个东西usb管理芯片   充电管  还有两个电子开关  电子开关可短接  先短接再说吧

两个电子开关是哪两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子开关是哪两个呢?

充电管两边一边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充电管两边一边一个

手机上没点位看不到  明天上班了给你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没点位看不到  明天上班了给你查下

黄圈的两个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圈的两个小芯片

对的  检查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