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中柏双系统平板求助中……

楼主(2017-06-01):
哪位大师手里有此平板,麻烦帮我看一下此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吗?烧的实在看不到了,我已清理了,是:中柏EZpad mini3。求助……谢谢

网友:
搞个双 MOS管试试

网友:
E1-471G短路

网友A:
用万用表打一下上面的焊盘是不是有些对地,或者跟旁边的电感通不,看起来有点像模式管

网友:
你们没图纸怎么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打一下上面的焊盘是不是有些对地,或者跟旁边的电感通不,看起来有点像模式管

上面2个脚是与电感相通无穷大,右面中间是地,左面中间对地135左右,下面2个脚无穷大,好像是充电线路上的,因我试机时可调忘记调5V了,悲剧了。

网友:
谁能有此图纸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2个脚是与电感相通无穷大,右面中间是地,左面中间对地135左右,下面2个脚无穷大,好像是充电线路上 ...

这种图纸好像不好找吧,我一般手机跟笔记本的可调是分开的单独一个,手机专用一个 混用就怕万一一个不小心就GG 了

网友:
去这款平板的论坛,看看别人的拆机图,应该能问的到

网友:
这种杂牌不好刷啊

网友:
谢谢坛友关心,芯片丝印找到了,但买不到,丝印:SPL 5T6C

网友:
MOS管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