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机器 run_on 问题

楼主(2017-06-01):
好久不见,,
好久没写过帖子了 最近生意不好,
接下来 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修的一台戴尔(型号忘了 莫怪)吧,
县下同行拿来 的,
机器待机正常0.01A,触发到0.10A.
老司机一看大概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要么bios 要么ec,要么转换不出。

于是迅速拆机,
检修
习惯性测个供电对地阻值,并没有发现什么太大问题,
通电 开机。。。。
测3v 5v,以及二级转换,查到这 发现问题了,转换不过,测g级无电压,
明显控制信号没出来,此信号为run_on ,阻值偏低 感觉还是先看看ec条件吧。。
ec 供电时钟复位 程序读取 不用说了 都正常,
直接查了 rsmrst,slp3 slp4,也都正常,
run_on应该出来了啊,出不来只有两个原因 ec内部损坏 要不就是被其他东西拉低了
直接撬开了ec的 run_on脚,发现此脚3.3v 的控制信号可以正常发出,
问题不在ec,肯定出在后面了,于是一个个拆 一个个拆,拆到1.5v供电的时候,终于正常了,
更换芯片 ,大阻值 正常
通电,咦 为啥待机高了呢,不过还是尝试开机了,
可以亮机,等会在发现 控制run_on的三极管坏了,导致run_on提前出来了 提前让他们动作了一下,。
更换 三极管 此机器完美修复了,

纯原创 纯手打,,还望加分

感谢了,新手写帖子 如有不好 还望多多提意见,,

这机器是之前修的了,也没拍图

网友A:
前辈修的精准啊,我得什么时候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
要是在加上图片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B:
虽然没有电路图,还是看懂了

网友C:
大神好久不见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有电路图,还是看懂了

嗯,以后会提前拍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好久不见牛逼了

我哥 你才是大神,别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修的精准啊,我得什么时候达到这个水平

这东西,慢慢来吧,现在维修行业不景气,我的水平也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哥 你才是大神,别谦虚

你都助理工程师了,再说了我那贴下面那些人的评论我也是醉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哥 你才是大神,别谦虚

咋了??  助理工程师 不是和和你的 权限差不多吗

网友E:
讲的很详细,还是有点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讲的很详细,还是有点看不太懂

哪里不懂,可能是因为没有图把,单纯的文字解释 是有点枯燥 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