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段时间时间的电源板、高压板,开玩笑,真的有点怕

楼主(2017-06-01):
我原本学的是笔记本维修,学完了去店里实习,店子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业务是修显示器,我就自学了修显示器。

修到电源板、高压板了,最开始不怎么懂,有一次电源板插上电,不知道是摸到热地了,还是摸到哪了,被电打了一下,就像被220V交流打到了,经过那次之后,修电源板我就不敢乱摸了,很谨慎。
后来又遇到了:
上电就“砰“的一声一下,电源板糊了、
上电后高压包吱吱的闷响,有的还带火光、
不小心把大电容的两脚连在一起也是碰的一声
灯管高压板有1000多V,要是不小心碰到了,或直接接地了会是什么情况?....

所以在这里开个贴请教下前辈们,修电源板、高压板有哪些要注意的??

电源板、高压板是个便宜东西,不修又不行,要是不小心修这玩意被电到了,后果不敢想象

另外还有个问题, 电流=电压/电阻  ,比如说高压板有1000多V电压,那它的电流为什么不大? 因为经过了很大的电阻?1000多V是个虚电压?怎么理解虚电压?用手碰下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想测这个1000多V怎么测?
如果把19V直流正负极直接相连,如果可调电源不保护,根据电流=电压/电阻,那是不是有19A电流,那还不搞死人?

网友A:
怕啥  准备个灯泡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怕啥  准备个灯泡就好了

用多少瓦的?灯泡座两端都接火线吗? 灯泡常亮就是短路,亮下就灭就是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多少瓦的?灯泡座两端都接火线吗? 灯泡常亮就是短路,亮下就灭就是正常吗?

用多少瓦没关系,把保险拆了,接保险的两个脚就可以,亮一下就灭是正常的,给大电容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多少瓦没关系,把保险拆了,接保险的两个脚就可以,亮一下就灭是正常的,给大电容充电。

家用的5WLED也可以吗? 放便的话,传个图片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多少瓦的?灯泡座两端都接火线吗? 灯泡常亮就是短路,亮下就灭就是正常吗?

就普通的40w的就行 正常情况下是亮下灭 常亮就是有短路 如果没有灯泡就会  啪 啪 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普通的40w的就行 正常情况下是亮下灭 常亮就是有短路 如果没有灯泡就会  啪 啪 啪

好的,就怕啪啪啪

网友D:
那高压会让你没反应过来就有清香味了:ciya:

网友:
修电源板我也有点怕怕的

网友E:
电源板不能摸的,上次我不小心被1000v高压打到手了,再就是可以把灯泡连在保险上就不会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不能摸的,上次我不小心被1000v高压打到手了,再就是可以把灯泡连在保险上就不会烧了

被高压板1000多V电到是什么滋味?

网友F:
没关系,慢慢来,电源板维修就那点东西。第一,修了短路的电源后,在上保险前,先用灯管代替; 第二,不要用手摸,电源板上也算强电了; 第三、准备个放电工具,不要短接大电容来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高压板1000多V电到是什么滋味?

手上的皮有一小点焦了,没事的,说起来很可怕,哪有老司机没被电过的

网友:
维修也是个危险行业。。。

网友G:
修电源板有时候忘了给大电容放电 被打了一下确实不要太爽 哈哈

网友:
被电很正常,高手都是被电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普通的40w的就行 正常情况下是亮下灭 常亮就是有短路 如果没有灯泡就会  啪 啪 啪

在保险那里串一个40W的灯泡,如果电源板正常了,这个灯泡相当于1K左右的电阻,会影响到电源板输出吗?照成误判吗?,因为正常情况保险那里不该有1K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不能摸的,上次我不小心被1000v高压打到手了,再就是可以把灯泡连在保险上就不会烧了

在保险那里串一个40W的灯泡,如果电源板正常了,这个灯泡相当于1K左右的电阻,会影响到电源板输出吗?照成误判吗?,因为正常情况保险那里不该有1K电阻的

网友H:
搞一个灯炮 每次通完电  要测下大电容上有没有电,才去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保险那里串一个40W的灯泡,如果电源板正常了,这个灯泡相当于1K左右的电阻,会影响到电源板输出吗?照 ...

用灯泡测完  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就拿掉啊   还放上面做什么

网友:
被电的话,就对了,  人嘛,就是需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灯泡测完  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就拿掉啊   还放上面做什么

只要灯泡没亮,就可以确定没短路了,就撤掉灯泡,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灯泡没亮,确定没短路,就撤掉灯泡,是把

是的   撤掉灯泡后  只要你不摸大电容 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网友:
好像有个什么叫隔离电源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高压会让你没反应过来就有清香味了:ciya:

所以得 十分小心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一个灯炮 每次通完电  要测下大电容上有没有电,才去修

是的 大概都被打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保险那里串一个40W的灯泡,如果电源板正常了,这个灯泡相当于1K左右的电阻,会影响到电源板输出吗?照 ...

电阻没有1K吧
二极管阻值30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板有时候忘了给大电容放电 被打了一下确实不要太爽 哈哈

这是有过切身体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不能摸的,上次我不小心被1000v高压打到手了,再就是可以把灯泡连在保险上就不会烧了

好像电流小点
被打到 是什么感觉
是麻麻的吗

网友:
已经被电麻木了

网友:
你的问题比较多,有点乱!

1.开关电源分热地、冷地。热地带市电,乱摸会电死你
!就是说,此人是悍妇,惹不得!

2.冷地接整个机器地线,你说的1000V是LCD背光电路升压后的交流脉冲电压,供灯管使用,不存在什么虚不虚的事!电压就是电压,还有虚的?除非是你心虚
?你对照一下家里的日光灯就知道原理了。

这个电压是电压电流,所以,你乱摸,也死不了;此人虽然也不轻易让你揩油,但你要真正硬来,她也没辙,最多在你的皮肉上一下,留个不大不小的唇印而已:如果你细皮嫩肉得紧,那么,此印记一般呈焦黄色!也就是常见的“外焦里嫩”之类。

还不懂,就自己度娘吧@!

网友:
搞个灯泡吧,我开始修的时候也是各种爆炸,后来也是朋友提示我弄个灯泡,后来我再也不怕了

网友I:
我也是怕修电源烧了的故障,我每次都接灯泡,那有一次还爆了呢,刚插上电就爆了,还没等灯炮常亮呢

网友:
为什么接上灯泡还是会炸是后级短路还是前级短路啊 有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每个开始修显示器的 肯定都被打过的  正常  学习的必经之路

网友:
修这些东西,还有建筑在对电路的熟悉上才行,你充分理解了,大胆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怕修电源烧了的故障,我每次都接灯泡,那有一次还爆了呢,刚插上电就爆了,还没等灯炮常亮呢

连灯泡都炸了?太危险了,万一修上短路的该怎么办啊?灯泡有点怕怕了

网友:
被电好多次了。

网友:
灯泡接保险处    先不上保险

网友:
新手都会通过这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拿到电源板最好先量一下300v的大电容,有电了就先放一下电,要不然手摸到会被电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啥  准备个灯泡就好了

有灯泡就是好,再也不怕炸了

网友:
奥维修的估计都有着经理

网友: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无语, 液晶电源板你都敢摸楼主胆子不小啊,电流那么高

网友:
有一次 修一个不上电的电源板. 本来想翻过来量量供电的,结果突然噼里啪啦一顿火花,当时就烧了,估计是碰到什么短接了,当时也和你一样吓尿了

网友(2017-07-01):
随便找个瓦数小一点的白炽灯炮,放电串联都用它

网友:
本人 直修笔记本   至今不敢修液晶, 怕爆炸

网友:
以那个电流还不足以致人命,以前刚修彩电视机时经常被25KV高压    电  也就是把人麻一下,有些开关电源不起振400V主电容充满电被个电到那你就有得受,这个瞬间放电电流可以达到几安以上,建议你把显示器原理图搞懂在动手维修,不过你被电多了也就长记性了,最终也就成高手了。。。

网友:
维修也是个危险行业。400V大电容可以用灯泡放电.电源有问题不起振,大电容断电后还存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就怕啪啪啪

会啪啪的 是因为有短路 你没有测出来 我也修这么多了 我没用灯泡 但是上电之前我一定会检测清楚前级有没有短路 要是保险炸了 桥挂了 那随之而来的就是芯片也挂了 MOS管肯定也挂了 这些都要检测清楚再上电 会炸就是前级有短路 后继有短路都不会炸的 大电容这东西 我不是被上电的时候电到 前天还电到了 因为以为不带电拆机的功夫自放电就会放完了 谁知道后继有短路 保护了 没有自放电 我不小心摸到大电容 手指一个洞 麻麻的  反正养成一个习惯  想摸的时候 去测测大电容 没有电了在去摸 没电了 你爱怎么摸怎么摸  至于高压的 这个前级都没电了 后继 高压一般也不会有电的

网友:
开始也有碰到这种情况,注意量下后期阻值 注意点就行

网友:
接灯泡是最保险的,其实修多了也不怕的,接电时只要不接开关变压器初级就不会触电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没关系,慢慢来,电源板维修就那点东西。第一,修了短路的电源后,在上保险前,先用灯管代替; 第二,不要 ...

不短接大电容的话,怎么放电呀?,以前看他们都是拿个大大的螺丝刀短接大电容“啪”的一声就放了。

网友:
我遇到电源板烧的,然后修把坏的零件都换上,测试的时候都离得远远的,炸的次数多都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的5WLED也可以吗? 放便的话,传个图片看下

LED灯泡,肯定不行,只能白炽灯!

否则,你就会先烧掉LED灯泡.

网友:
修电源板有时候忘了给大电容放电 被打了一下,这个基本都会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不短接大电容的话,怎么放电呀?,以前看他们都是拿个大大的螺丝刀短接大电容“啪”的一声就放了。

给大电容放电,无非是把大电容里的电消耗掉,可以用灯泡,可以用普通烙铁的电源线插头的两脚,我放个电也就3秒左右,而且一点声音没有,我用的是普通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大电容放电,无非是把大电容里的电消耗掉,可以用灯泡,可以用普通烙铁的电源线插头的两脚,我放个电也 ...

用灯泡和烙铁放电会不会很慢啊?????????

网友:
修初级短路加灯泡就可以 比较安全,修后级短路的话断开负载就行,显示器基本就两路后级供电

网友:
电源板通了电之后要用灯泡放一下300V大电容的电,这样就不会被电击了

网友:
修笔记本不会出现什么啪的声音。最多是看着冒烟。

网友:
楼主真是小气,害怕被电简单啊  。买个隔离变压器啊,2000W的也才350  短路怕个毛啊  串联白炽灯啊

网友:
我 就被大电容电过一次。还有点烧烤味

网友(2017-08-01):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后来养成习惯,就好了,拆机直接量保险有没断,没断的肯定有电,螺丝刀放电下就好了

网友:
经验多了你就知道怎么弄了,准备个灯泡就不怕它炸了

网友:
我每次修显示器的时候心里也是怕怕的 还是修的太少了

网友:
做这行的 有几个没碰到过啊  碰的多  以后就会注意了

网友:
显示器的板除了高压坏别的别的没必要修-便宜!

网友:
这 东西 直接 换了1  没有 多少 钱

网友:
高压板虽然输出1000多伏电压,但不会电死人,功率达不到!

网友:
高压碰一下,就像被蚂蚁叮一下的感觉,没多大事!只要不碰到高压包和插灯管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
修笔记本习惯了,整个板子最高也就是19V.20V。随便摸不会电人,修显示器就不太适应了,300v1000多伏电压不能亲近。电路熟悉了就习好了!

网友:
修显示器的基本上都被打过吧

网友:
修电源板前先审视一下哪块是热地,通电时注意不要碰到了。

网友:
修显示器,没被电过的很少吧,你就是拔下电源,大电容上的电也能电你一下,尤其是电源芯片启动电阻开路的时候,存在大电容上电没法放掉。

网友:
高压电到没事,比打针还好了。功率关系你算错了,高压那里电流很低的,电死人不靠电压,靠电流。修电源部份用灯泡当保险接上就不会炸啦

网友:
好的,就怕啪啪啪。好的,就怕啪啪啪。

网友:
普通的60w的就行 正常情况下是亮下就灭 常亮就是短路了

网友:
我修300V的时候都是把保险先修好。而且大电容正负极都是看了又看。

网友:
修显示器  最好搞一个负载   这样好点  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