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10 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01):
机器型号:DELL N4010
板号:DAUM8AMB8D0  REV: D
电流最大上到0.1几就瞬间掉电了,怀疑主板有短路或二级电压不出,拆开主板各处打阻值,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
那就测各电压,测+15V_ALW正常,再测3\5V的二级转换也没问题,接着测各大电感除了CPU供电都有瞬间输出过

感觉还是有某电压没出来出来导致掉电,图纸翻到最后一页看到各电压先后顺序,那就一个个电压测
结果一直测到HWPG的电压都正常,然而EC却不发出CPU供电开始信号IMVP_VR_ON

觉得EC有问题,先刷个EC的BIOS试试,结果就是刷BIOS修好了!

网友:
有点漏主要的吧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

网友:
#在EC 程序错误而导致没有发出CPU开启型号,假如EC有发出开启星号接下来检修CPU供电就比较麻烦了,恭喜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现在修机经常没思路了就搞搞BIOS

网友:
能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EC BIOS程序也会影响上电啊?

网友:
BIOS EC BIOS和掉电会有关系。。。。mark

网友:
现在机子BIOS问题不少

网友:
理论挺扎实的,按着时序修不会走弯路

网友:
其实这种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CPU电压没出来,可以直接先去查CPU供电啊,一查开启信号没有,然后追到EC,应该快很多

网友:
EC有么 我也有一个掉电的

网友:
BIOS  各种故障都会出现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各种可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