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板,板号X99 EXTREME4不显示

楼主(2017-06-01):
台板,板号X99 EXTREME4不显示
客户送修故障为不显示,先排除外设如显卡,内存条,和ATX电源机器仍不显示。主板取下后打各供电电压和打值为OK.有时候单板上电后居然显示了,求大伙有木有见过类似情况或有图纸点位图,好查查开机时序信号检修主板

网友A:
华擎的图纸 点位 基本没有   卖图的该出现了

网友B:
x99的这个卖图估计也难吧

网友:
先小刷个BIOS再查其他

网友C:
没图纸没点位 难修呀
实在不行 我传授你一大绝招
往下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板斧

网友:
你先刷个BIOS吧  你搞个诊断卡啊  看看 不稳定的时候是什么码  有跑 还是没跑   都不知道

网友D:
华擎的台版太坑爹了-没图没点位,手里还有一片B85  KILLER的大板没搞定的

网友:
华擎的主板很难找到图纸和点位图只能参考华硕主板修一修

网友:
你加他问问吧   他有  华擎点位图!601098078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华擎的图纸 点位 基本没有   卖图的该出现了

句容小大哥~我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华擎的台版太坑爹了-没图没点位,手里还有一片B85  KILLER的大板没搞定的

不就是这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x99的这个卖图估计也难吧

oh?是吗?

迅图科技就对了~~~~~~~~··
https://shop145941098.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没点位 难修呀
实在不行 我传授你一大绝招
往下看:

我只想对你说一声 你是个臭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句容小大哥~我来了!

一呼唤就出现  妥妥的  没毛病

网友:
发来给我,保证帮你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这个嘛~~~~~~`

校长这就你的不对了,明知道我卖不起还来勾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