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修爱国者LC-F793

楼主(2017-06-01):
     这次和大家分享的是“爱国者LC-F793".故障情况为通电如图所示
拆机后,未发现有电容鼓包,板子发黄等迹象,于是先点了下屏,正常!用新灯管装上如上图,故障依旧。判断为
电源板,高压板附近故障。
用万用表测量12V在电源灯闪烁时有轻微跳变,5V正常.感觉可能是高压板故障了,断开高压板,电源供电开关正常。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找高压板的故障点了。首先,开机灯管能反复闪烁。说明问题不是很严重。猜测是附近电容,二极管
或者是芯片有小问题了。查了一遍,发现D513,D514附近短路,果断插下它们再测
先拆D513,管没问题,板子还是短路。一般先拆到好件,这时候就容易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果然,D514击穿了。 型号CH7h(n?)/sk24.我没查到它的资料,幸好D513跟它同号,打下值160.从料板拆了个同位置的二极管上图左圈 (放大图)       打值180.看值相近就装了上去。在线量两管均为158.上电
完美修复
最后,老司机福利走一波!给大家原机自拷程序。型号:爱国者LC-F793
                                                                            主控:MTV412#ISP
                                                                            屏号:MT170EN01  V.B        /      AM1700005   B17

爱国者LC-F793-BAKMTV412 #ISP_20170601_183704.rar

网友:
楼楼发帖不易,还望诸君能帮忙推荐下加个分。楼楼拜谢大家。

网友A:
电源板上二极管击穿经常会引起电压不稳定

网友B:
分是加了,请楼主下次发帖,不要用底纹,眼有点累

网友:
可以不错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二极管击穿经常会引起电压不稳定

是的,这次只是一个管坏了电压跳的就很厉害,不能输出稳定的交流电压。导致高压板循环启动,灯管一闪一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是加了,请楼主下次发帖,不要用底纹,眼有点累

嗯!多谢提醒,已经修改了。下次发帖会努力做到更好的,再次拜谢

网友C: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了

谢谢支持!有好机子会和大家继续分享的!

网友:
新手学习了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二极管 取掉不装,应该可以吧

网友:
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D:
40V2A SCHOTTKY
此电路必须用SCHOTTK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V2A SCHOTTKY
此电路必须用SCHOTTKY!

请问这个怎么识别啊!我试着找二极管资料了,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怎么识别啊!我试着找二极管资料了,找不到。

SK24,直接度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K24,直接度娘啊!

是我纠结了。亏我还专门找卖IC的网站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