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930b显示器DVI输入不正常

楼主(2017-06-02):
优派V930b显示器VGA输入信号一切正常,但是从DVI输入信号有时能显示行幅只有大约五分之四的图像,然后黑屏,有时干脆一开机就一直黑屏,从广电电器网下了个V930的图纸来参考,查电源板供电出来为5.17V和13.9V,主板上的3.3V也正常,14.31MHZ的晶振也正常,查了DVI插座到图像处理芯片TSUM66AJ直接的信号输入电路没有开路和短路,黑屏时测量TSUM66AJ的15脚REXT的电压在3到3.3V之间摆动,查R53    390欧电阻正常,不知何故,有修过此类故障的同仁请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你刷MOS是一下

网友:
刷后故障依旧,再黑屏就看看有没有背光,有背光就是高压出问题了,无背光就是还是信号问题

网友:
是不是兼容问题,你用电脑测试,盒子类的是不是不兼容

另外,显示器不是有MENU嘛,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另外,设置MENU里面 DVI选项是否都调整 试试,
另外,如果用电脑也是不显示正常,恢复出厂以及调整显示器DVI选项后,也不行,那可以考虑换一根DVI视频线试试,
如果还不行,可以加焊一下主芯片试试
优派的质量不赖的,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设置问题居多,当然不排除虚焊了,你加焊一下不行最后 抹上BGA焊膏尽量

网友:
这种机器的驱动板不是很贵,修不好的话可以考虑换一个

网友:
条件都有,那就在菜单里恢复出厂,再不行刷下程序。

网友:
感觉像是程序坏了

网友:
你的天猫魔盒为何是DVI输入,不解?

网友:
呵呵,这台显示器是自己放房间用的,电脑和看电视两用,此机有2个VGA接口,1个DVI接口,天猫魔盒是HDMI输出的,用HDMI转DVI的数据线,一直看着好好的,前几天就出问题了,现在是电脑用VGA的没问题,电视盒DVI不行,把电视盒接到家里其他的显示器正常,排除了盒子和数据线的问题。我想问问大家谁有这块主板的程序,麻烦发一个,我写上试试

网友:
这种,一般是是24的数据问题,与MCU无关。所以你再刷也没用。

网友A:
板上有2块24的芯片,24C16WP (I105)  ,24LC21A  (I101),运行的程序是在那一块芯片呢?

网友:
有同样机子,可以刷一下24C16试,注意先备份原数据。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用驱动板点亮屏幕看看屏幕有没有问题再往下修。。

网友:
刚刚看到了你说VGA信号没有问题显示正常,可以考虑跟换主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2块24的芯片,24C16WP (I105)  ,24LC21A  (I101),运行的程序是在那一块芯片呢?

你不是有图纸吗?
沿着DVI的 6 7脚跑到EEPROM的5 6脚就是那个芯片啊?

网友:
我下载的这份图纸只是参考,跟实物不同的,元件编号都不同

网友:
24LC21A

网友:
换个驱动板算了,费时间

网友A(2018-02-08):
18楼说的没错,后来用同型号的主板读出24LC01A的数据,重写到故障主板就好了,果然是数据的问题,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楼说的没错,后来用同型号的主板读出24LC01A的数据,重写到故障主板就好了,果然是数据的问题,感谢!

是24LC2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