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三星355V4X的平常维修

楼主(2017-06-02):
无情的雨下呀下不停,淋湿了我的身伤透我的心,闲了好一段时间终于来了一台机器好欣喜,接到手上可调电源主板大电流报价给客户同意维修,于是马上开始维修模式,化身野兽扒它的衣服终于看到了赤裸裸的板体,开始烧鸡 手一摸这里好汤拆掉,心里想着可以收小钱钱了好开心,拆掉后装上好的电容开机正常本以为维修到这里就好了结果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开始诞生了 不充电呀接电池可调电源大电流呀测BQ25A条件正常更换无效于是改了PQ207的管子 上电池和适配器没有大电流了赶快进系统测试欣喜若狂呀测了一会一怎么显示充电 但是充不进去了于是换了电池也是一样头大了实在想不明白最后的最后瞎摸瞎搞把 把隔离的管子上管换掉终于正常了元凶竟然只是 这么一个管子,把它衣服穿好测试了一天都正常收小钱钱

网友A:
用示波器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蛋疼了

示波器贱卖了已经

网友:
一般短路的机器,隔离管子最容易坏

网友:
   虽然修过好多大短的 这次还是有收获的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捡钱的机器,一般电容短路了,隔离管子会击穿一个,会导致充电问题

网友:
辜大仙。厉害咯

网友:
充电大电流基本都是隔离管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蛋疼了

示波器如何查这个呢

网友:
修完大短路的第一时间也该测测隔离管有没有大短路也烧了特别是装电池插适配器大短路的就是隔离管也烧了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个三星的还不知道怎么修,没图纸

网友:
只能说是牛逼  ,哈哈

网友:
一般电容短路了都会烧隔离保护的管子

网友:
电容大短,隔离管坏太正常了。

网友:
还算幸运的了!

网友:
确实很平常

网友:
电容短路会烧隔离管子么??我还没碰到过。多是换电容的

网友C:
修过几个 大短修好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几个 大短修好不充电的

同型号的吗

网友:
大短路容易烧保护隔离管

网友:
大电流的机器是要注意保护隔离的管子的?

网友:
哪里天天有小便宜捡啊

网友D:
大短路捡钱的节奏,加分鼓励

网友:
这还是 平常修 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个三星的还不知道怎么修,没图纸

三星的自己主板资料 难找。

网友E:
三星的图纸有点难找 ,这个是宝隔管还算是好修些。 手上有块上电0.3难下手

网友F:
现在你们那儿能收多少钱啊?这样的问题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浏览器发的帖子?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捡钱的节奏,加分鼓励

能多捡捡小钱钱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图纸有点难找 ,这个是宝隔管还算是好修些。 手上有块上电0.3难下手

希望你能尽早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你们那儿能收多少钱啊?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赚点小钱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浏览器发的帖子?很好

用的360浏览器

网友:
没看明白   是这个管子穿了吗

网友:
大电流的一般都是公共点大短路

网友:
充电隔离管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充电短路 就是电池的电跟电源的电串一起了 也就是说保护隔离电路 没有起作用 为什么不先查保护隔离  还去改充电电路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个ACER 二代I5,当时来是大短路,修好了测试没有问题,拿走第二天回来说是电源和适配器同使用不开机。后来也是换保护隔离管好的

网友:
我的示波器也没了

网友:
大短好修,怕的就是这种后续有问题的,我前天修一个大短,拆机一烧修好了。然后电池不充电 网卡认不到 搞得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