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g485版号LA-8681P主板集显和独立的打不上驱动是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重新做的系统?用什么软件打的驱动

网友:
系统做个WIN7原装版,在打显卡驱动,看看行不行。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下。去官网下 驱动。

网友:
一般都是独显打不上驱动 你这个集显也打不上? 换个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