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无反应

楼主(2017-06-02):
技嘉G41主板开机可以启动,显示器显示正常,但键盘灯不亮,ps/2和usb的都不能用,鼠标灯亮可以用,是什么问题呢,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一哈,主板上线是不是没有插上。

网友:
查一下OC#这个信号

网友:
不可能你这两种接口的键盘都有问题吧!

网友:
他奶奶的u口键盘在bios没打开,ps/2接口是坏的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