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BIOS错误短句的解释

楼主(2017-06-02):
 开机自检时出现问题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英文短句,短句中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读懂这些信息可以自己解决一些小问题,可是这些英文难倒了一部分维友,下面是一些常见的bios短句的解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cmos battery failed

  中文:cmos电池失效。

  解释:这说明cmos电池已经快没电了,只要更换新的电池即可。

  2.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中文:cmos 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要载入系统预设值。

  解释:一般来说出现这句话都是说电池快没电了,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说明cmos ram可能有问题,如果没过一年就到经销商处换一块主板,过了一年就让经销商送回生产厂家修一下吧!

  3.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

  中文:正在进行内存检查,可按esc键跳过。

  解释:这是因为在cmos内没有设定跳过存储器的第二、三、四次测试,开机就会执行四次内存测试,当然你也可以按 esc 键结束内存检查,不过每次都要这样太麻烦了,你可以进入coms设置后选择bios featurs setup,将其中的quick power on self test设为enabled,储存后重新启动即可。

  4.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中文:键盘错误或者未接键盘。

  解释:检查一下键盘的连线是否松动或者损坏。

  5.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中文:硬盘安装失败。

  解释:这是因为硬盘的电源线或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你可以检查一下硬盘的各根连线是否插好,看看同一根数据线上的两个硬盘的跳线的设置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只要将两个硬盘的跳线设置的不一样即可(一个设为master,另一个设为slave)。

  6.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

  中文:检测从盘失败

  解释:可能是cmos设置不当,比如说没有从盘但在cmos里设为有从盘,那么就会出现错误,这时可以进入coms设置选择ide hdd auto detection进行硬盘自动侦测。也可能是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解决方法参照第5条。

  7.floppy disk(s) fail 或 floppy disk(s) fail(80) 或floppy disk(s) fail(40)

  中文:无法驱动软盘驱动器。

  解释:系统提示找不到软驱,看看软驱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是接错,或者是把软驱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这些都不行,那么只好再买一个了,好在软驱还不贵。

  8.hard disk(s) diagnosis fail

  中文: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

  解释:出现这个问题一般就是说硬盘本身出现故障了,你可以把硬盘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能去修一下了。

  9.memory test fail

  中文:内存检测失败。

  解释:重新插拔一下内存条,看看是否能解决,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内存条互相不兼容,去换一条吧!

  10.override enable-defaults loaded

  中文:当前cmos设定无法启动系统,载入bios中的预设值以便启动系统。

  解释:一般是在coms内的设定出现错误,只要进入coms设置选择load setup defaults载入系统原来的设定值然后重新启动即可。

  11.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

  中文:按tab键可以切换屏幕显示。

  解释:有的oem厂商会以自己设计的显示画面来取代bios预设的开机显示画面,我们可以按tab键来在bios预设的开机画面与厂商的自定义画面之间进行切换。

  12.resuming from disk,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

  中文:从硬盘恢复开机,按tab显示开机自检画面)。

  解释:这是因为有的主板的bios提供了suspend to disk(将硬盘挂起)的功能,如果我们用suspend to disk的方式来关机,那么我们在下次开机时就会显示此提示消息。

  13.hareware monitor found an error,enter power management setup for details,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

  中文:监视功能发现错误,进入power management setup察看详细资料,按f1键继续开机程序,按del键进入coms设置。

  解释:有的主板具备硬件的监视功能,可以设定主板与cpu的温度监视、电压调整器的电压输出准位监视和对各个风扇转速的监视,当上述监视功能在开机时发觉有异常情况,那么便会出现上述这段话,这时可以进入coms设置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在右面的**fan monitor**、**thermal monitor**和**voltage monitor**察看是哪部分发出了异常,然后再加以解决。

网友A:
这对新人来说是不错的资料

网友:
非常实用,下次一定会遇到 赶紧收藏

网友:
阅,,,这个我觉得很简单

网友:
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对新人来说是不错的资料

嗯嗯,就是用来给新手看的……………………:

网友:
多整点,对小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