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求大神指点下华硕k45d短路维修

楼主(2017-06-02):
此主板没有电路图  盲修  原故障是5v线性正常 3v线性只有0.8v 待机芯片发烫线性3v阻值不正常只有19 待机芯片旁线性5v电容和线性3v电容发烫换电容 换待机芯片(20 ef)rt8223p  换io it8518e 线性阻值正常了  5v线性 3v线性出来了但开机0.47安还是短路  显卡tps51518芯片发烫了。还有3.3v阻值不正常只有19  。烧鸡2v 2安还是显卡供电芯片发烫  现在是开机0.47安3v线性和5v线性电压出来3到4秒短路保护 不知道tps51518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料板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A:
说的有点模糊  什么3V不正常只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模糊  什么3V不正常只有19V

很清楚呀3v线性阻值只有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模糊  什么3V不正常只有19V

3.3待机这里不是线性了线性维修好了。待机3.3v阻值不正常只有19

网友B:
3v电压有出来吗?有的话,就不是3v这一路上的问题,可能是3v转换的后级电路有问题,你说的3v对地阻值是19欧吗?有没有断电过一会在测呢?说不定是电没有放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电压有出来吗?有的话,就不是3v这一路上的问题,可能是3v转换的后级电路有问题,你说的3v对地阻值是19欧 ...

现在只维修出来线性。3v5v没有出来但3v阻值不正常只有19欧。显卡供电芯片非常烫。通电4到5秒就保护了。现在手上没有那个型号的芯片。想问下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主要是没有电路图

网友C:
显卡供电芯片发烫  拆掉显卡供电上管 和显卡电源管理芯片  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这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芯片发烫  拆掉显卡供电上管 和显卡电源管理芯片  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这样问题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看有没有人知道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D:
51518代用的似乎没有 找原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518代用的似乎没有 找原芯片吧

大神在不在,我换了51518芯片 还有两个二级转换芯片现在待机5v出来了但是3v没有出来。待机芯片1脚1.9v一个168k电阻接地    6脚5v查看芯片说明应该关闭了这个通道。检测是这个178k电阻坏了我找了半天料板没有知道178k电阻。用200k或者140k。100k代替都不行。请问用什么型号电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