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通病 我感觉是

楼主(2017-06-02):
前两天接到客户一个E540说是不开机  ,然后放下了,之后我拆开试了试,触发掉电,触发到0.7那样,拆开拔掉所有外设居然好了 正高兴呢, 再开又不行了  无意之间摸了下主板发现一个5脚芯片触发瞬间很烫,型号:U13  芯片型号:523aa      换上完美开机。  本来到这就结束了   但是今天又来了一个触发掉电的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换了一个523AA 居然好了 ヽ(✿゚▽゚)ノ        。如果没有芯片的话  可以摸着这芯片   在触发的瞬间它很烫。马德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图片有了   ,,,,,,,,,,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少走弯路了,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下载下来,以备后用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的,遇到好几个桥坏的

网友A:
。。。。。。。。。。。。。。。。刚才没注意, 二级转换 烧不了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AO 好危险啊,小伙子 这个电压去 桥的,, 你的桥居然没有爆掉。。。。。。。。。。。。。。。。。

维修 小白     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换了容易烧桥是吗?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维修 小白     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换了容易烧桥是吗?

不是,我是说这个芯片 应该是使用时间长了 芯片性能不良 带不动负载 发热, 要是烧毁 击穿的话 你的桥 估计就保不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是说这个芯片 应该是使用时间长了 芯片性能不良 带不动负载 发热, 要是烧毁 击穿的话 你的桥 估 ...

对等电压的转换开启,穿了也不会烧桥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等电压的转换开启,穿了也不会烧桥的。

确实,没注意看 这个是 转换电压。。

网友:
是给桥供电的转换芯片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知道这个管会发热,但是没换过 。没这个管

网友:
直接短接应该也可以e430就是没件的

网友:
图片上传可以用QQ截图粘贴的方法

网友D:
通病有待验证 应该也是一个易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有待验证 应该也是一个易出问题的地方

主要是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以后修到这型号机器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直接拆掉短接就行了,有件当然换了好些

网友:
掉电是说话后面某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谢谢版主 这个问题 其实不好查

网友:
转换用的??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转换电压,缺电压造成开机掉电

网友:
还没碰到过,记下了

网友:
这个直接短接过去,应该没什么影响,这个毛病我还没碰到过,这样子我修得最多的是换桥,另外还有刷BIOS,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唉,早看到你的帖子就好了,昨天接到的E540,绕了多大一个弯,今天不小心被那个U13烫了一下,才在网上搜E540 U13,结果就看到你这篇帖子。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图纸,这个523aa能不能用哪个芯片代换下,有图纸的能不能把这个芯片的截图发一个出来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希望是通病吧

网友:
还没修到过  这地方应该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不然也不会连续两

网友:
记住了,下次修到了留意一下

网友(2017-07-04):
我的报0187 2200   2201错误,一会就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的倒是还没有碰到过,不加电的倒是好多。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短接的嘛 当然如果有件的话 还是换个比较好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到两台了          应该就是通病了.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注意, 二级转换 烧不了桥

这个坏了会引起开机指示灯亮,但电流起不来。

网友:
是使用时间长了, 芯片性能不良 ,带不动负载 !

网友:
进来看看的,没分了,居然还要长度限制

网友:
对学到的一招 每人解决一个难点总结经验分享,就是强大的

网友:
记住这点 说不定下次就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