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机 DELL 15-5545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7-06-02):
如图电源开机灰屏有图像时一闪一闪   但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 说明 :屏 屏线 都已更换

网友:
是不是电源质量不好?换个电源试试呢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用的独显,电池用的集显?换屏试过吗?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试试   换屏试了吗

网友A:
没说怎么解决的?刷bios难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说怎么解决的?刷bios难道

刷了 EC  的都刷过了

网友C:
查一下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

能开机估计和这个先关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了 EC  的都刷过了

用电池开机正常  你有没有检查电源管理芯片这部分线路

网友D:
用电池的时候和用适配器的时候测测电压信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E:
那就是屏口电路的事喽,看看阻值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屏口电路的事喽,看看阻值正常不。

测试过  屏供电  背光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信号  两种供电模式下 都 一样的情况 无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的时候和用适配器的时候测测电压信号有什么区别

从屏接口哪儿测过  两种模式 下完全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开机正常  你有没有检查电源管理芯片这部分线路

所有电压两种模式下都有测过   电压无变化

网友:
BIOS,显卡供电,显卡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那里供电有问题

网友:
搞好没有,我也是醉了

网友:
搞好了没 我也遇到相同情况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没有遇到过的,难道是电源干扰的

网友:
会不会是稳压的问题呢

网友:
两种模式下LVDS供电都一样  那就干下显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电压两种模式下都有测过   电压无变化

那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
真是什么奇葩故障都有

网友:
坐等看看有大神解决没

网友:
怎么感觉跟东芝机子 NEC大电容通病神相似啊?

网友:
显卡问题来的多一些   不妨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  屏供电  背光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信号  两种供电模式下 都 一样的情况 无变化

我以前遇到过是屏的故障

网友:
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先改集显试试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了分享一下 我觉得去掉独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