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蓝屏到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02):
接机,触发显示到读条画面蓝屏,
  换内存条测试,进系统正常, 压力测试烤机,没看到问题, 第二天来开机,到进桌面时掉电,
再次上电 进系统放了一会又掉电,拆机更换CPU, 内存  EC 故障依旧,刷了两BIOS还是一样 后测主板供电, 发现 待机5V亮机时有轻微跳变,掉电前瞬间拉低到2V, 更换待机芯片 测试2天正常

网友:
很喜欢看蓝屏代码帖子  谢谢咯

网友A:
待机上面 那个海绵 没有拆掉?

网友:
这也行,蓝屏主板故障好难弄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待机通病。

网友:
B460这机器 掉电重点查待机和U供电两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上面 那个海绵 没有拆掉?

绝缘了 海绵没腐蚀

网友:
这个电脑难搞啊

网友:
B460机器问题多 谢谢楼主分享  希望不要返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