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3449_V3559_A08工厂BIOS

楼主(2017-06-02):
V3449_V3559_A08工厂BIOS ,解决开机慢, 风扇高速转。 刷完BIOS后可手动选择电脑型号。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吗 兄弟

网友:
我的电脑 独显驱动装不上

网友A:
测试过了  耍我的  15  3559的 不加电

网友:
正好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了  耍我的  15  3559的 不加电

找找你主板的问题,这个BIOS我测试过的。

网友(2017-08-31):
开机慢进系统之后也慢,,硬盘也换了,内存光驱也拔了还是一样,,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8-08-26):
我的机器本来是闪一下不亮刷这个不触发。

网友(2019-08-05):
到底 好使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