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A151 E440 通病

楼主(2017-06-02):
按开机键 右下角的红灯亮 但是电流只有0.02   刷U8bios  就可以解决  U8位于内存槽附近 拆后盖子就能刷 不需要拆机    已经修过几台了 都是这问题   另附U4 bios  开机速度不慢

网友:
手上刚返修台,不认电池。有BIOS先刷个吧。

网友(2017-07-14):
我的这个是刚刚换过一个PCH   刷一刷你的BIOS看看有没有起色

网友(2017-10-27):
这BIOS刷了可以用 比较了下 但和原来的不知道是有什么区别吗 但愿用久不用在放电

网友(2020-07-15):
我刷了没卵用,还是卡0.02,这个问题不能说100%是BIOS引起的,只能说一小部分

网友(2021-05-17):
有没有返修的   如果用段时间出问题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