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

楼主(2017-06-02):
一台联想主机   版号是cft3i  开机不显示     跑马了   求助

网友:
CPU上面的电容 看看

网友:
求助太不具体了  查下RTc线路相关试试

网友:
CPU上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应该是RTC 1.5V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基本都是电容,不然就是BIOS

网友:
这个机器首先查一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