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720-US3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06-02):
一块技嘉M720-US3键盘不能用,不管是PS/2还是USB键盘,都不能用,刷过BIOS,换过IO芯片,量过PS/2相关的排阻,没问题,没思路了,麻烦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查USBOC可能有收获要嘛就是桥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维修大佬应该能想到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USBOC可能有收获要嘛就是桥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维修大佬应该能想到吧 哈哈

谢谢jsf88926大神,USB供电没问题,估计是桥问题了。

网友:
USB_OC信号如果也没问题,那就估计是桥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个华硕的H61  USB都不好使  供电 正常  对地值正常   OC也正常    至此 就扔垃圾堆了

网友:
刷bios,usb键盘和p/s2键盘不是同一个东西控制的

网友:
已刷过BIOS.

网友:
可能是IO

网友:
供电?查了吗

网友:
外设不好修吧

网友:
先修PS2 把上拉排阻换掉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查usb  供电了吗    usb   供电旁边的  管子拆了试试

网友:
USBOC不正常也会导致的,技嘉板一般没有提示,华硕的板还会提示15秒掉电

网友:
分压电阻正常吗

网友:
看看是挂在桥上,还是芯片扩展的

网友:
慢慢来。按照时序

网友:
除了没供电,PS2和USB同时用不了的比较少见。可能是两个故障,不是同一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
好像看到一个帖子,发帖子的朋友说也是同时不能使用,然后检测ps2,换了排阻就两个都正常了

网友:
USB也不行,那看看供电OK不。还有有时候测到排阻正常,可是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