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无待机

楼主(2017-06-02):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 ,没金币了, 只能发帖了。
B460通电无待机 ,拆机看时序图

AD+ 18v 测量 3D3V_AUX_S5 电压0,搜索找到是51123输出的 ,

测量51123开启信号 en0 ov

看到r376 有点像进水了 。r376电阻轻轻一动 掉了 。焊盘也掉点了 ,刮漆把原来的电阻焊上,通电待机出来了 0.005,开机正常
好长时间没动电洛铁了 ,用刀头的不好焊接电阻 ,用尖头的焊接成功 。

网友:
这个是捡钱维修

网友:
应该上传维修图片

网友:
这是送钱来了

网友:
着种机器都爱修哦

网友:
查 的还是挺细心的

网友:
这机器   这问题拾通病吧

网友:
要是有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应该上传图片的

网友A:
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有条理一些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个位置 这个故障属于B460的常见问题

网友:
这修的也太容易了

网友:
不错,电路分析的可以

网友:
好,赚到就好

网友:
就喜欢这种机子

网友B:
这机子不是有通病电阻坏了

网友:
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就那几个破通病,拿到手上就知道

网友:
这个 是通病  没什摸说的

网友:
厉害,我都是用的刀头的。

网友:
  B460的这个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不是有通病电阻坏了

没记过 ,搜索要金币 ,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

这个帖子不是有图片,难道你看不到图片?

网友:
多发几次帖子就会发出来好帖子啦

网友:
不是进水的了 这机器的通病,是由于C壳上的海绵垫长时间吸收潮气照成的,修好之后最后把那块海绵给去掉,不然时间长了还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
虽然是捡钱的机器,但很多都不会修的

网友:
3.  5v电源芯片哪儿容易腐蚀

网友:
这机器通病啊,还有把C壳黑色海绵垫去掉。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     c壳那里有海绵    待机很容易坏   那两个电阻一个是待机供电 一个是待机开启  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就是C壳那的海绵会把待机芯片腐蚀昨天也接到一个大短的,上电就5A也是那里坏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楼主

网友:
51123待机芯片周围的电阻腐蚀,更换电阻一般OK

网友:
细心的你,可以

网友:
这是通病吧

网友:
可以的不错,支持一下分

网友:
没金币啊啊,要回贴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楼主以后发帖子来张图片不费事吧

网友:
又是一烙铁搞定!!

网友:
通病的机子

网友:
腻害,腻害,捡到钱了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这机器骗分最好了

网友:
飞线也可以

网友:
这个送钱好 啊

网友:
通病了 我一般把两个电阻换掉

网友:
通病了 论坛上 一大把

网友:
待机问题还是好找

网友:
这是通病了,修到几台了

网友:
这是这台笔记本的通病好吧 秒杀机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论坛上很多这种帖子,这款机器这个位置的电阻容易腐蚀。

网友:
来自: 河南许昌
修完 把C壳对应位置的 海绵垫去掉 不然还会回来的

网友:
求解没币

网友:
就喜欢这种机器

网友:
有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