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02):
型号;GA-H61M-DS2 REV;3.0

故障;不触发

长话短说,主板拿来不触发偶尔转一下就停了,多数为不触发,待机电有3.3v,由于图片太大不知道怎么上传,就直接发结果,故障为RSMRST电路问题, 更换图中Q58恢复3.3维修结束。

由于本人不经常发帖里面很多工具不会用,很多图都没上传上来,还请各位谅解

网友A:
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详细点就好了

感谢点评,下次注意

网友:
只有结果,没有过程。

网友:
这也太庞统了吧

网友B:
虽然说我们已经看懂,可是要考虑小白啊楼主

网友C:
用QQ截图,然后再用高级模式编辑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QQ截图,然后再用高级模式编辑上传图片

恩呢 下次发帖好好研究一下,上传的时候老是提示图片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说我们已经看懂,可是要考虑小白啊楼主

下次注意

网友:
技嘉的主板一般就刷个bios 不行就算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接到一个一样的板,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又不跑码。不知和这个管有关系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好有一块也是一样问题的

网友D:
太没说服力了太简单都不舍得给你加分

网友E:
其实好多工具我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没说服力了太简单都不舍得给你加分

待我研究好,好好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好多工具我也不会用

看来以后要经常发发贴 慢慢研究

网友:
台式机主板很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