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白苹果 反复 重启是什么问题没有摔

楼主(2017-06-02):
(无正文)

网友:
不清清楚楚

网友:
升级失败  先刷机吧  刷不过一般硬盘有问题多  cpu也会 wifi  音频  usb管理  太多会引起这个了

网友:
一般板层断线比较多

网友:
刷过机没有

网友:
刷不过一般硬盘有问题多  cpu也会 wifi  音频  usb管理  太多会引起这个了

网友:
cpu ap31 ar31可能性较大

网友:
小6出的这种问题USB管的比较多,先排除这个吧

网友:
IC2总线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先看刷机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