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SONY

楼主(2017-06-02):
使用中黑掉,是散热不好吗。。。。。。。。。。。。。。。。。。。。
使用

网友:
必须排除散热的问题,加点导热硅胶

网友:
黑掉是 屏幕暗掉还是掉电呢。 SONY小本好像很多散热引起掉电的

网友:
估计是,下载一个鲁大师测测

网友:
在回复一个,金币不够了

网友:
先清灰图硅脂试试 不一定是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