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pro 3 爆破换屏导致不开机

楼主(2017-06-02):
微软pro 3 爆破换屏导致不开机,不知道怎么修了,查了一下主板要850元,亏大了。谁会修的教一下
不开机
微软

网友:
爆破!!!!!怎么个爆破法

网友:
你检查一下手指经过的地方有没有掉原件?还有可以放点试一下,上次一台IPAD5我也是换外屏导致不开机,放放电就好了,别着急

网友:
不是一句话能教会你的吧 先看看这拆屏有没有造成别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