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摔后手机无法开机 能联机不显示型号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02):
iPhone6P摔后手机无法开机 能联机不显示型号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摔后手机无法开机

  收到一台iPhone6P,故障描述为摔过,手机无法开机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先加电测试,发现电流定在80mA左右,这个电流首先要看能不能联机,结果一插电脑联机了,但是刷不了机,能联机不显示型号。

iPhone6P摔后手机无法开机 能联机不显示型号维修 图1

iPhone6P摔后手机无法开机 能联机不显示型号维修 图2

  能联机不显示型号肯定是Board ID电路出了问题,查原理图可以看到一共两路board ID电路。

iPhone6P摔后手机无法开机 能联机不显示型号维修 图3

  电阻的一头是1.8V供电,另一头直通CPU,测量电阻两头阻值正常,电阻换掉还是不行,直接拆CPU,焊盘已经掉点,断线,清理焊盘,该飞线的飞线。

iPhone6P摔后手机无法开机 能联机不显示型号维修 图4

iPhone6P摔后手机无法开机 能联机不显示型号维修 图5

  接下来装回CPU,正常开机,iPhone6P摔后手机无法开机,能联机不显示型号故障维修结束。

iPhone6P摔后手机无法开机 能联机不显示型号维修 图6

(本文内容来自今天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 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561-1.html

网友A:
配图是逻辑码片断线飞线的图啊。BORDID根本不是那个位置,这个机器是怎么修的,有点不解了。真正BORDID如图位置

网友:
楼主  楼上有疑问了  不解答一下吗

网友B:
这种故障基本就是u挂了   至今没有碰到版本电阻坏的   虽然这几个电阻会影响   但微乎其微  基本都是u本身的问题

网友C:
Board ID电路故障会导致联机不显示型号刷不了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基本就是u挂了   至今没有碰到版本电阻坏的   虽然这几个电阻会影响   但微乎其微  基本都是u本身 ...

如果是原机的基本上U挂的机会大一点。如果你装没装好那就应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ard ID电路故障会导致联机不显示型号刷不了机器?

这个还真会的,但一般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楼主cpu干多了吧!你这帖子修的是逻辑码片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配图是逻辑码片断线飞线的图啊。BORDID根本不是那个位置,这个机器是怎么修的,有点不解了。真正BORDID如图 ...

你这个图不对吧兄弟!

网友:
逻辑码片断线是不会引起识别不了型号的

网友E:
帖子是驴头不对马嘴,估计是转的,但是楼主也可能是个假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是驴头不对马嘴,估计是转的,但是楼主也可能是个假维修,

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楼主出来说句话了。不是我一个人说你的帖子有问题了。

网友:
前几天我这也来了个没有修好   也是cpu坏了 这回学习了

网友:
l楼主 厉害了 你们有没收学徒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图不对吧兄弟!

哪里不对啊,是对应的CPU位置,楼主说是BORDID飞线,如果真是BORDID问题应该飞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