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1R 5535 报警,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6-02):
接手一台DELL  M531R 5535 开机报警(开始具体几声没仔细听,报警声音很小很闷,不是很清晰的那种),不显示。
拆开后盖,本来只是想先把硬盘拿下来再试机的,直接看到BIOS电池了,索性放放电试试,停过两分钟再试,报警一声,停一会再报一声,一直循环。查DELL 报警定义表,一声 BIOS,直接论坛下载BIOS,刷机,这机器刷BIOS不用拆机,十分方便。刷好再试,还是不显示,报警4声,更换一条内存,亮机了,测试正常。
简单的维修,发出来赚点金币和下载分。

dell m531r-5535 amd.zip

网友A:
如果刷BIOS 不好,就不知道修什么了,现在新的机器,

H55

网友:
DELL的报警声音还是比较准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刷BIOS 不好,就不知道修什么了,现在新的机器,

他这个刷了BIOS ,再换条 内存条 ,成本不低啊。。。

网友:
刷BIOS搞定 零成本

网友:
报警首先第一步就拔插内存或换内存。。。捡过这样的死鱼。。

网友:
简单的就好,就怕刷BIOS不好的,就剩EC和CPU了

网友:
都像dell一样报警 维修起来会不会很舒服啊

网友B:
这机器应该有版号啊,不把版号也发出来

网友:
4声报警BIOS或者内存,7声报警是显卡,8声报警是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应该有版号啊,不把版号也发出来

有版号的,没有完全拆机,所以……

网友:
是不是先跑电流在看问题

网友:
通病,修的太多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