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菜鸟-小米3救砖,编程器篇。

楼主(2017-06-02):
修一台小米3,联通版手机,开始故障是可以开机,但系统不稳定,刷机,结果成砖了,连电脑就出现9008端口,但刷不了机。分析为字库问题,可是字库芯片为BGA焊接,自己还不会,也没有设备,放了好一段时间,前段时间买了什么依然BGA设备,植球的一套工具以及弹跳座之类的。编程器早就有了,809H,这个编程器是我拿来修液晶用的,同时也有写手机芯片的功能。买回来后先拿BGA25Q64作了实验,0.55的锡点,测试成功,这次拿手机芯片来做实验,0.25的锡点,难度大很多,经过几次的植球,也成功了,放在编程器上可正常读写。手机刷死后,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是字库分区有问题,可是自己不知道怎样用编程器分区啊,后来又查了一些资料,说是用编程器清空就可以了,于进,用编程器清空字库,装机,幸运的是,焊接芯片时一次搞定,装机,再刷机,这次正常刷机了,但刷到一半,报错了,提示禁止安装驱动启动,按照提示,重启系统,再次刷机,啊,久违的开机画面终于出来了。

网友:
重复多发一个帖子,我已经帮你删除。楼主手机修的挺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字库编程器大概多少一个

网友:
那个座子多少大洋??

网友:
另外加三个限位框,510

网友:
看上去锡珠好大

网友:
图片是用USB放大镜拍的,修手机有个放大镜方便多了,只是我的USB放大韵一般,才两百多点。

网友:
修手机要有工具,还得用好工具。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经验

网友A:
这个座子也太
贵了,510元!

网友B:
小米的手机  还能收500多啊  这个机器买一个要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手机  还能收500多啊  这个机器买一个要多少啊

没有说要收500多啊,我说的是编程器用的弹跳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子也太
贵了,510元!

这一次买的设备,就两个弹跳座就差不多一千块了,不投资,学不到技术,目前现在我们当地就我一个人搞这个,自己不学,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要收500多啊,我说的是编程器用的弹跳座。

我以为收了500多  晕

网友D:
焊盘这样标注,那头算是第一脚?

网友D:
809H刷手机硬盘还是第一次听说,不是说手机硬盘有底层数据,新买的空硬盘要写上底层才可用,你都清空了也可以?是不是米3的个例。809H可刷苹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盘这样标注,那头算是第一脚?

和芯片对应吧,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想了想,焊盘和芯片对住就可以,或者拆的时候作记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09H刷手机硬盘还是第一次听说,不是说手机硬盘有底层数据,新买的空硬盘要写上底层才可用,你都清空了也可 ...

自己平时修手机就刷机刷得多,遇到好多刷不了的,估计都是字库的问题,至于支不支持其它的手机,自己也还在验证中,毕竟也是刚刚买的。

网友E:
值球我眼睛都看瞎了。太小了

网友:
牛逼啊  大工程

网友:
工具得心应手

网友:
自学期间,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老师傅误怪。

网友F:
直接买一个拆机字库装上去就好了。刷机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一个拆机字库装上去就好了。刷机都省了。

主要是初期,我也在练技术。

网友:
厉害了我的楼主,不过现在小米3也不值钱了吧,前今天200块收了个,还是9成新完好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先清空了字库的分区再刷机的,这个我刷其它机子的时候刷不过也会这样做

网友:
锡球不多可以手工摆一下,太多实在很麻烦。

网友G:
楼主,你这个座子在809F上可以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座子在809F上可以使用吗

配套的,可以用。

网友H:
果然是修机子大神呀,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果然是修机子大神呀,好技术

也是才开始学哦,自己摸索着学。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编程器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值球我眼睛都看瞎了。太小了

同感。费眼啊。

网友:
一个统程器和座子就要500多???哎,这么贵,靠,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盘这样标注,那头算是第一脚?

一般没有图纸和标注的我拆的时候都直接在主板上做个记号,省得忘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平时修手机就刷机刷得多,遇到好多刷不了的,估计都是字库的问题,至于支不支持其它的手机,自己也还 ...

楼主验证过了  和大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