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故障,修到吐血。。真想给自己来一巴掌!!

楼主(2017-06-02):
机器型号:HP 8440P
大学一教授的机器,让学生送过来的,故障: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无显示。。16年底刚换的新屏。。报价留机维修。。此贴维修没拍照片,简单分享下过程,结果让人吐血。。

首先,有背光无显,外接正常,客户说换过屏,不管那么多,那就先换个屏再说。。。故障一样。。

拆机,打开图纸,测屏接口供电都正常,打接口阻值都正常。。。这时怀疑显卡了。。。先加焊了一下,故障依旧。。。。

没招了。。。刷个BIOS吧,还是一样。。。三把斧用完了。。。换显卡吧。。。查了一下,这个板好便宜。。直接订了个把它换了。。

傻眼了。。故障一样。。

屏线??  屏线是完好的啊,然后一条条测通否。。。正常。。。。无奈之下,还是订一条回来吧。。

走顺风加急。。。屏线到了。。装上。。。我的个天。。。没错,故障一样。。

故障回归原点。。。又到屏了,客户的屏和我测机的屏故障一样。。。不管了,先去同行那拿个新屏过来再说。。。结果,一个样。。。

吐血了吧。。没招了吧。。。想啊想。。。。最后想到两个字。。。“码片”  。。。

拿屏去同行那刷个码片,亮机。。。大家记住这个屏型号:B140XW01 V.4

网友:
码片是让我们容易不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惠普的机子应该不挑屏才对啊。

网友B:
深刻的教训,这辈子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的机子应该不挑屏才对啊。

确实,维修HP这是第一台,索尼的挑屏比较多,所以一开始就没往这方面想。。。绕了个十万八千里回来。。。

网友C:
SM 什么机器啊。。 现在新款的机器 一般显示屏都通杀的,不需要刷麻片哦, 只记得 三星的要刷。

网友:
哈哈 这个确实折腾的久是久了点,但是价格应该漂亮哦。全部退了出点运费比换板划算

网友D:
修这样的故障,完蛋了,

网友E:
HP机器 码片问题的遇到的不多

网友F:
DELL见多了,HP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机器 码片问题的遇到的不多

遇到的不多,所以少这根筋,中间有客户新屏和自己测机屏的误导。因而弯了一大圈回原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 什么机器啊。。 现在新款的机器 一般显示屏都通杀的,不需要刷麻片哦, 只记得 三星的要刷。

戴尔和索尼 刷得多,那种30针的LED

网友G: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这种HP机器确实不容易想到是码片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H:
目前我还没碰到这个情况,以后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这种HP机器确实不容易想到是码片问题,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索尼和戴尔刷码片遇到的多,HP的好少,掉沟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目前我还没碰到这个情况,以后可以注意一下。

HP的刷码片相对较少,所以发出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LL见多了,HP没见过!

确实是,以后遇到同问题留个心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样的故障,完蛋了,

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这种现象以前在DELL的机子上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刻的教训,这辈子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细节决定成败,发出来分享兄弟们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