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320 BIOS 解密可以用LA-6611P

楼主(2017-06-02):
自己的10多台电脑都是用这BIOS解密的要南桥BIOS和EC BIOS 一起刷才行

DELL E6320 la-6611p.zip

网友(2017-07-16):
我有三台机器都提示1B3D,刷BIOS能好?DELL的密码不都存在IO芯片吗?

网友:
浪费了 4分 忧伤如狗

网友(2017-06-05):
感谢楼主,E6320锁了BIOS完美解决

网友A:
本来能开机 刷了都不亮了

网友:
有些解密在EC芯片里面麻烦的很

网友:
试试看。。希望能用

网友:
芯片在哪里的,是怎么BIOS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能开机 刷了都不亮了

要两个一起刷才可以用
要不你就没刷对我刷了10多台都可以

网友:
下载来试试看,  正好修到,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2017-07-09):
我试过是好的,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
下来试试,刷好了,告诉大家,我的原来故障是开机电流到0.45,CPU等供电都有,

网友:
正好试试,刚才有台BIOS锁了,

网友:
6612的能通用不?????????

网友:
我的白屏,换屏还是这情况,不知道是BIOS的事不是

网友:
为什么要解密才用,不解密就不可以用么!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BIOS有问题,还是主板还有问题,刷了故障一样,亏掉4元。

网友(2018-07-31):
BIOS OK可以解密,单刷8M就可解密,我是两个一起刷的。

网友(2019-10-23):
确实可以用 解密成功 某宝还需要三十块钱才行

网友(2019-12-23):
感谢楼主 找了好多都不能用

网友(2021-09-21):
有密码锁能亮的的机子 刷后不亮了

网友(2021-10-26):
能亮的,刷BIOS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