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不开机

楼主(2017-06-02):
机器拿来 通电 开机动作一下 但是电流不动  仁宝的问题 保护电路有问题 待机0.03  先看待机电压对不对 35V都是对的 但是待机电压就是不对正常都是0.01 打电感所有接地阻值  都是对的 完全正常 我就觉得奇怪了 我就打待机的电压 无意中打到内存供电PL9竟然有0.6V  我发现问题了 我就开始查看 内存供电芯片的 原理  图纸打开看的线性5V供电过去了的 正常 就看场馆 20V的供电长管  也没有去查看了 我就去换上下 换了过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就吧电感 断开  用刀片吧芯片的链接那个脚断开  我再通电试试 看看不是后面有短路了  没有 感觉是芯片有问题了 我就直接换芯片了  换上去了芯片 待机正常了 0.01OK了吗  通电开机啊 搞事了 是不是运气很好啊  给我加下分嘛  大哥 没得分下图纸修电脑了 好了 给你们传个图纸

网友A:
还有图片怎么没有了呢 怎么传上去

网友:
故障简单,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的第六感真准,*脏话*感觉会修得我怀疑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图片怎么没有了呢 怎么传上去

图片可以用QQ截图 粘贴就有的

网友:
你这板子时序有问题吧 待机的时候内存供电都出来啦?????

网友:
其实吧 现在修电脑的 都是喜欢理论 我们就是修的不是理论 都是感觉啊  理论太多不懂  就是靠 修的多了  那个时候出来那个  就修那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可以用QQ截图 粘贴就有的

搞不到事啊  我试试了的  之前我都可以弄的 现在不可以这个样子弄了  截图还是整不上去了的   郁闷了

网友:
这都行,其实维修有时需要点运气

网友:
真是有意思,待机的时候内存电压都出来了,虽然不完全出来,就像我上次修的一款机器一样,待机的时候也是不触发,结果他大爷的显卡供电都出来了,太奇葩了现在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不到事啊  我试试了的  之前我都可以弄的 现在不可以这个样子弄了  截图还是整不上去了的   郁闷了

现在截图上传提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截图上传提示什么?

没有提示的啊  我粘贴就是空白 还是可以一直点粘贴 但是没有用的 我复制不上去了 有写时候发帖都觉得麻烦了

网友:
现在怎么搜下 就2积分了  太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