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 lx2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7-06-02):
华硕p8z77-v lx2,反复掉电重启按照时序,查内存供电只有0.4V不正常,
量得G级无电压,那就是控制芯片出问题了,跑线跑到上边一八角芯片,型号APW8720B,量第一脚BOOT电压为0V不正常,
打开点位图与一个双复合二极管相连,量得该二极管由一上拉电阻12V供电给予,查该电阻输入端12V, 输出端0V不正常,
更换该电阻解决。 亮图。

顺手附上点位图,由于该型号找不到点位图,找了个相近的板子点位图。见谅。 Asus

网友A:
又是822电阻吗版主技术高超

网友B:
最好把故障点 标出来  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822电阻吗版主技术高超

不是822,是一个上拉电阻,标识是2R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故障点 标出来  好点

采纳你的建议,已重新编辑。

网友:
思路清晰,简洁高效!已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纳你的建议,已重新编辑。

帖子要拿高分  编辑排版 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必要的 思路分析和说明
收尾 标出故障点 和亮机图 也挺重要。
反正 能让人 看着很明了 就有人会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纳你的建议,已重新编辑。

受教。。。

网友D:
内存供电没有  芯片应该一眼就能看到吧  还跑线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没有  芯片应该一眼就能看到吧  还跑线干嘛

我是能一眼看出来,我是怕论坛有些新手不知道。。。。。

网友:
思路清楚!电路图给力!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总结是上啦电阻问题?

网友:
找的图纸在这,谢谢

网友(2017-11-03):
这个系列的板子电源检测比较严格,稍有不正常,就会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