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n:478vn

楼主(2017-06-02):
    接到一张戴尔主板,型号,478vm

   故障是不过内存,有两条内存,试了,一条坏,一条正常。
  刷了bios,内存3个3.3v正常,加焊过桥。
    bios是论坛下的。
  还能怎么办?

网友:
意思是有一个槽不好用?

网友:
多檫檫内存槽,换几条内存条试试

网友:
是板子上有两条内存,一条坏了

网友:
内存槽供电正常,应该没事

网友:
有没有人来解决,

网友:
BIOS,解决内存报警不过

DELL-dell 478VN.rar

网友:
某宝找的,亲测有效

网友:
什么?看不到

网友:
你换一个CPU试一下,有可能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