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敬G41M-VS3 ,开机跑码d0 , 那里问题???

楼主(2017-06-02):
华敬G41M-VS3 ,开机跑码d0 , 那里问题???内存条绝对没问题

网友:
换个CPU,一上来就跑d0直接换U

网友A:
内存条没问题  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DO就是U的问题

网友B:
是直接跑D0就是不跑马,先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跑D0就是不跑马,先换U

U换了两个也是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没问题  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现在跑d2了,,查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跑d2了,,查那里

SMBUS   SPD  VDDQ

网友:
应该是内存条件某个不满足

网友:
d0  初始检测   cpu  cpu座   看看 有无断线  几大数据 线 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