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7t主板复位跳变求助

楼主(2017-06-02):
一个华硕M4A77T SI REV1.01G主板,插诊断卡复位灯一秒闪一次,万用表测量全板复位电压都跳变!然后又测cpupg也跳!再往前的pg都没问题,是不是南桥挂了?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理一下时序可以弄,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跳变的板子  最不好修了   我有几片复位跳的AMD板子全扔了  如果PG也跳的话  就不关桥的事了吧   桥要 ...

你好!谢谢帮我删了重复的帖子,我自己好像不能删。
我说的这个PG是南桥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前面的都没问题,所有跳变信号都是南桥发出的,所以怀疑是桥挂了!我是业余的没有bga也没有示波器看来只能扔了谢谢回复

网友:
华硕主板就是问题多!还不好修!

网友A:
复位跳变的板子  最不好修了   我有几片复位跳的AMD板子全扔了  如果PG也跳的话  就不关桥的事了吧   桥要收到PG才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