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 -F112 不触发 有没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7-06-02):
HP TPN -F112 不触发 有没有什么通病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没修过这板子,不触发 按常理来修呗,哪有那么多通病什么的,放下电试试

网友:
有么待机呀 ,把条件先测测呀。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找个电路图,一点点查询,

网友:
这个要看图纸啊,先看他是触发出待机还是先有待机啊,

网友:
3 5v 公共点有没有

网友:
通病就是主板问题换块主板就好了

网友(2017-07-07):
我遇到一台是开机无显,等了半天亮了,放一下电,开机就快了

网友:
不触发看下待机正常不 看下开机条件 再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