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2

楼主(2017-06-02):
客户忘记ID密码,有好办法吗。。。。。。。。。。。。
iPad

网友:
唯一的办法就是换硬盘

网友:
这个号想可以解开

网友:
只能硬解 换硬盘

网友:
通过ICLOUD找回就行,实在不行只能换硬盘了

网友:
只能硬解了

网友:
只要是自己的机子一般都能找回来 不是自己的 要换三大件

网友:
wifi板的好搞 如果是网卡的不行

网友:
技术员联盟客户忘记ID密码,有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