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D360H待机0.004

楼主(2017-06-02):
插电0.004马上掉电     刷一下就好了  也许这也是通病   此贴的目的不要让大家走弯路  选软后硬  文笔不行 实践唠嗑没毛病 帖子少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都是这鸟样  程序愿意坏

网友:
三星的没思路就先BIOS 准没错的

网友A:
刷程序,都不用拆机的。、、、官网下载软件在线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都不用拆机的。、、、官网下载软件在线升级

待机0.004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