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梅捷G41 G3、联想CIH61C 维修

楼主(2017-06-02):
一、V星MS-7519 ver:1.4
      故障:有时能显示,自动重启,不稳定,且USB接口前后皆不能用,不显示时跑码00,

测试主要供电貌似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于是先USB故障入手,USB的供电5V是有的,下了图纸
发现是由接口附近的UP7533控制的,板上有6个,前后个3个

以其中的U7为例,8个脚挨个测试,发现6脚为0.9V,按图纸上来讲,应该是经过R145然后待机电压上拉,低了不正常
R145就在附近,测量一端是5V,另一端是连6脚0.9,后来发现这个跟图纸上有出入,在旁边还有个R504,一边接地一边也是接6脚
看来是6脚通过R145和R504分压得到3.3V左右的电压

于是怀疑是不是电阻坏了,挑了两组USB的来换,换完也是一样,USB还是不能用,还更频繁是重启不跑码,感觉不像电阻问题
真的是这边引起的重启不跑码吗,不想太多,直接把U7,U8,U29三个全拆了,再送报废板上拆了来填上,
有时候奇迹就这样来了,6脚有3.28V了,USB能用了,测试了2天,没有再重启不跑码过了,具体是哪个8脚芯片挂了,不是很清楚哈

二、梅捷G41  G3

      故障:不显示,跑码00或者d0,有修过的痕迹,CPU不发热,查无供电,没图纸,
查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没有EN供电,查总线供电管子S脚无输出,直接找个废板上的替换,型号有点偏差,但能用
换上总线供电出来了,EN1.09V也出来了,跑码能开机了,

测试中发现会自动关机,开始怀疑是因为管子型号有差别引起的,又先后换了2个,
又怀疑是RT8802A故障,找不到此芯片替换,吹了下来重新加焊了下,重启依旧,没有图纸快要崩溃,
后来查了查以前修过的地方,QP92和93有些许腐蚀的样子,于是替换上两个,点亮测试,通宵挂机没有重启,哈

三,联想CIH61C REV:1.1

       故障:不显示,风扇有时猛转,30秒后掉电关机,再开不通电,有时转得很平稳,也不掉电,查通电条件正常,绿线无法拉低,
一度认为是IO出问题了,虚焊了,吹下来加焊哈,无用,
来查查CPU供电吧,那个NCP6151的脚位图没找到,后来在论坛上找到信息

9脚是EN,当我表笔点上去的后,神奇的滴的一声....哈,12V,放开表笔后,只能强制开机,
然后反复测试,看样子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接触不良了吧,吹下加焊,搞定收工

上传这几个板的资料:
7915的bios备份

网友A:
有没有联想那个 主板的图纸吖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联想那个 主板的图纸吖 ?

抱歉,没有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现在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