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55-S3跑码C1挡内存

楼主(2017-06-02):
P55-S3跑码C1
换了内存和不同插槽都依旧如粗
测量发现:

1脚VREF供电:0.78V
120脚VTT供电:0.78V

168脚复位:0V

63、64时钟:0.77V

236脚SPD:3.36V

238脚、118脚SMBUS管理总线电压:不触发都为3.3V
触发后118脚SMBCLK: 0.1V 跑码只要跑到内存就掉到0.1V
238脚SMBDATA:3.3V

接下来无思路,求助
@轩辕思天

网友:
内存复位是SMBUS管理总线电压正常后才发出的吗?

网友A:
都知道哪里问题了 就查下去啊  118跑码0.1不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哪里问题了 就查下去啊  118跑码0.1不正常啊

118的信号是桥发出的

网友:
那就查一下,哪里拉低118脚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8的信号是桥发出的

桥发出的 应该还连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跑线查一下看哪里拉低SMBUS电压,看有没有小8脚 拆掉

网友C:
先别管118脚SMBCLK,把168脚复位这个0V修成1.5V左右的高电平再说。重点查DRAM_PG,还有一个给CPU的内存VREF信号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别管118脚SMBCLK,把168脚复位这个0V修成1.5V左右的高电平再说。重点查DRAM_PG,还有一个给CPU的内存VREF ...

DRAM_PWROK
CPU上假负载测量对地无穷大了,还有得搞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RAM_PWROK
CPU上假负载测量对地无穷大了,还有得搞吗

要么CPU座子空了,要么就是桥空了,要么就是有存在断线。嫌麻烦就算了,想研究就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么CPU座子空了,要么就是桥空了,要么就是有存在断线。嫌麻烦就算了,想研究就看看。

不是桥空了,桥发出的DRAM_PG 1.5V经过分压电阻分压成1.1V左右,那两个电阻测了对地值是正常的,CPU座子加焊了一下,没敢动,就加了焊油加焊了一下,还是无穷大,要是断线的话,桥直接发到CPU的,怎么补线,主板大部分元件没有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桥空了,桥发出的DRAM_PG 1.5V经过分压电阻分压成1.1V左右,那两个电阻测了对地值是正常的,CPU座子 ...

这个不好补,没点位你根本不知道是走哪根线,只有拆桥找点找线。

网友:
楼主要上一些图给我们,更方便学习。

网友:
先把复位修出来

网友D:
主要把118脚SMBCLK修好  就可以了

网友:
SMBCLK拉底了,这线到桥了,有一次我换桥也没有好,放弃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18的信号是桥发出的

拆掉主板上的U24  U25然后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主板上的U24  U25然后再看看

拆过了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把118脚SMBCLK修好  就可以了

是这样吗? SMBCLK不触发是正常的 到内存掉电,按道理应该不是他的问题吧

网友:
118脚打下值。。

网友:
找下图纸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 技嘉图纸分析一下

网友:
技嘉的板如果有小IO会引起档C1。你这个直接没电压,应该不是它的问题。
看是断线了,还是哪里拉低了,拉低电压一般是小八脚电压控制芯片。
还有时钟。

网友F:
这个板应该有 8脚芯片吧 你撤掉看看
呆萌猴
拆了没用,DRAM_RST信号无穷大了,没修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应该有 8脚芯片吧 你撤掉看看
拆了没用,DRAM_RST信号无穷大了,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