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7715-v10

楼主(2017-06-02):
拿来开机内存没电压的,现在换了内存供电有1.5V了。  但是不跑码,电压那些都正常, 在好板上面拿个BOIS换上也是这样。  会是桥问题吗?

网友:
这个板应该是块杂牌板

网友:
只能有说有桥的可能建议你先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建议你再仔细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基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