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9跟FP6321A 互换

楼主(2017-06-02):
UP6109跟FP6321A 互换

网友:
收藏。。。。以后肯定遇到到。

网友:
下回找不到芯片的时候  ,也可以 替代了

网友A:
两个芯片的反馈电压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的反馈电压也一样?

一样 不用改电阻,

网友:
好像也可以用RT9214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