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 one2020 暗屏维修 貌似通病

楼主(2017-06-02):
机器型号:戴尔 one2020
故      障:暗屏
维修过程: 拆机测量发现升压板没有供电 ,打对地阻值000短路,把去主板的线拔掉还是短 ,说明是升压板的问题,拆掉供电的的两个贴片电容后不短了,换上后测量还是没有供电 拆开主板发现背面有个保险烧了,换掉后 上电亮机 最近修了两台都是暗屏 而且都是这两处坏  应该是通病吧,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让大家以后修到这个机器时,维修更方便

网友:
有通病就好啊!就可以捡钱了。

网友:
DELL这个一体机 上台式机CPU的 相对来说还算是稳定的了.

网友A:
之前修暗屏,直接把升压板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暗屏,直接把升压板换了。。。

是这台机器吗 这么草率

网友:
秒杀的感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台机器吗 这么草率

是一样的机器,一样的升压板,我的是开机后能亮,大概几分钟后暗屏,升压二极管从刚开机的25V慢慢降到19V...单位机,客户要求稳定,所以直接换升压板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机器,一样的升压板,我的是开机后能亮,大概几分钟后暗屏,升压二极管从刚开机的25V慢慢降到19V ...

额   我以为和我一样的现象呢

网友C:
哈哈今天也遇到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故障看来真的是通病。

网友:
秒杀。看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今天也遇到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故障看来真的是通病。

赚到钱了还不赶紧加分 走起

网友D:
LED的屏吗  这个安逸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的屏吗  这个安逸秒杀

是啊看升压板 不就看出来了吗

网友:
这种的没有遇到过,修过比较多的是方正的一款一体机,暗屏,都是升压板坏,都是改升压板处理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到一样的机子。

网友C:
超时了兄弟不好意思加不了

网友:
还没修过这款机,先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时了兄弟不好意思加不了

没事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