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求医!

楼主(2017-06-02):
最近生意不咋的,没多少板子。都下午要下班了接到一流动客户拿来的整机。
  当面插电源开机,风扇吻吻的叫显示屏不亮。报价打发客户去窑子逛逛,拆板,上杀猪板。

华擎H61M-VS 2.00表面有些氧化(稍微处理),感觉不怎么好。还是先拿起神器御龙万用表量了下各大电压阻值,没短路还好。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COMS电路跟晶体正常,(此处不上图)上电量电压,各大电压都出了了。唯独CPU电压没有,看芯片RT8859对于这芯片还是很熟悉的。
  上图VCC供电5v,EN开启信号1.04V正常。42脚2V和43脚0V不正常。49脚50脚12V不正常。下面先修43脚跑线是由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而成,5V输入有了,那就换掉电阻,(无图)成功分压出2.5V,42脚也有2.5V正常了。49脚和50脚1.3V正常(鉴于长坏还是更换了100K电阻)
  再次上电CPU电压处理了。示波器点BIOS1脚波形跳动(无图)还是不显示。心累,,,
  再查,既然电压都出来了,都跑吗了不显示。但是能关机键盘灯有反应,更换CPU,内存无果,呵呵呵呵刷BIOOS。显示了BIOS资料官网论坛都有就发啦

     最后时间不保存方方电OK.至此维修结束 发此贴还是希望各位老铁加加分!

网友A:
8859这个通病芯片    那几个脚都是愿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59这个通病芯片    那几个脚都是愿出问题的

大神勿喷

网友:
其实这机器还有点小毛病没时间发就省了

网友B:
字太大了,手机看不方便,不过倒是学到了东西

网友C:
42 43脚是过流检测吗,这两个脚电压很少注意到

网友D:
听说楼主已经无人可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楼主已经无人可当啦!!!

大神勿喷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 43脚是过流检测吗,这两个脚电压很少注意到

有事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太大了,手机看不方便,不过倒是学到了东西

打字的时候老是跳大小,时间紧迫就没修改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修机都是秒杀佩服 图文并茂更好

网友E:
一气呵成的修,真是老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气呵成的修,真是老鸟

严谨水贴。小心禁言

网友F:
非常好的案例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的案例记录

谢谢、。记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