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迅维实地维修思路型号:10290-2 板号:LZ57 MB

楼主(2017-06-02):
       型号:10290-2 板号:LZ57 MB
故障:无待机3V/5V电压   不开机不触发不显示
(学校的故障练习板,同学互相做故障,然后对换修)
维修过程:
         按照啊林老师教我们的维修方法,主板上电注意事项:检查主板外观,测量二极体值。拿到主板时首先观察主板,看主板外观有没有变形,芯片有没有缺少。当我拿到主板的时候发现主板有点变形,此时我的心情是波凉波凉的,深怕这片板屁问题特多和一些怪里怪气的问题。猛的一看咦除了稍微有点变形之外其它好像其它没什么问题然后就开干了,接着就对各个电感打值,发现没有短路,在测下了各个公共点电容也没短路。
          开始上电了,为了防止意外,我把可调电源电流调到了0.7A电压18V。上电发现大短赶紧断电,吗呀?怎么回事?看看是保护隔离这边短还是后面短,然后断开保护隔离再上电发现还是短,问题很明显了!然后开始查发现吗呀这有个二极管PD3801被倒装了!真是可气呀,当时忘了拍现在补上====(现在是正常的)

装好后再次上电OK不大断了 。再测测看有没有3-5V待机,用万用表测了一下3-5V没出来,测了一下有功电没开启被拉低,那就查这个待机芯片,看下是什么型号,是TPS51123翻了一下手册看工作条件。如下图,EN0是打开的,查了图纸是悬空不装的
这里被装了一个电阻拉低了导致不3-5V没有 ,很高兴把它干掉再上电,测下3——5V呀的还没有出来!!!什么情况?有供电,有开启条件满足了还没有,难道芯片坏了吗?测对地址吧,老老实实的测了线性脚都正常 在量下电压也正常!!!没办法了,要抄家伙了。上示波器,如下图测上无上管G极很明显芯片是好的,装上管在测发现上管G两格还不到明显自举不足,有了思路就开始开干,把苗头对准了自举,开始查,发现

PC4118被换成电阻了 !去料版找了一个好的自举电容换上,在上电
测试3-5出来了

       其他供电也出来,到此维修结束。故障不多也就那几个,同学做的故障也就是围绕供电啊 开关 自举之类的一些小故障.对于我们这些小小白练练手还是可以的。第一次发帖,非喜勿喷!!!!

网友:
既然是做的故障,应该板子之前是可以正常亮机的,所以不会有大件坏,算你考过了

网友:
厉害了迅维出来必属精品 支持一下

网友:
维修界又多了一位大神 迅维出来都是被磨练出来的技术扎实

网友:
要是 给桥 的信号 随便改个吧 电阻  难度就大了哦

网友:
谢谢你分享经验,有机会多向你学习。

网友:
LZ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要是我以前做的手脚  都是做桥的COMP信号  一头是接地的。现象是不跳变。我觉得还是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