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GAMER-REV1.01转下停维修及BIOS

楼主(2017-06-02):
客户拿板来  本来板子还很新,客户说网上买的 ,叫我直接修,给他说修了就保修不到了 哦 ,他说没有事  ,就开工 不多说 ,瞬间测了 几大供电都有,就PU202    和PU301不对,两个型号一样APL5337,  PU202  4脚有0.75V输出 ,是给内存的VTT,正常,PU301没有输出,两个芯片兑换还是一样没有,看来不是芯片问题,1脚VDD供电,有3.3V  2脚地,3脚 ,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跑线  是EN,没有电压,6脚有5V,其他 没有电压.跑EN经过一个电阻到KB37220.查资料说是主板EC, ,发芯片换了, 亮机图

视而不见。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桥供电1.5V

网友A:
这个芯片有现货?还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有现货?还是定的?

定的  ,等了 两天

网友:
我的也是转一下就掉点

网友:
和你的故障不一样啊

网友:
是BOSS 问题吗?

网友B:
BOSS  多大的啊  我的 16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SS  多大的啊  我的 16M的

我 的 8M的 啊

网友:
EC  问题 啊 帖子里有写

网友(2017-09-15):
我也有一张开机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待机指示灯就不亮了怎么点开关针都开不了!要拔电源线过一会才能开机,但故障反复时这样!也时这个EC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