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映泰B75MU3B 板子

楼主(2017-06-02):
不知道是什么日子。。两个同行同时拿来几张板子都是映泰主板。。。
一看 2张B75MU3B  2张H61MLC 1张那个  H61MHB

主要说一下其中的B75MU3B
应该这个板子上面元件的编号没有,主板也没有图纸。。。一眼抹黑

这个板子是没有待机3VSB电压。。。

这个电压没有出来。。。。 测了+5V_DUAL 也没有。。就追查了游戏i啊+5V_DUAL

5V_DUAL 来这个这个电路。。。这个电路的位置在ATX和内存插槽的里面。。。

得知受控于EUP_GATA
往没吼追查就是去到IO。。
看到这里各位都知道这个板子的时序跟V星主板 上面的差不多了。。

当我测的IO没发过来的时候,心里想着是不是缺少什么PG信号。。。
没办法,拿起另一片主板,对桥周围的三极管测了一边,再来对比一下手头这一张没待机电压的。。。
结果真的测出来了。

当我拆除了这一个三极管后,待机电压就出来了。。。猜想 这应该是开启5VDUAL 的信号把。。。
或者是其他开启信号,
当拆除的三极管C极有电压后。。。另一处的三极管的正常了!!。

这两个的三极管的逻辑电路也正常!!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在对主板上的元件测了一下。。。须有3个3V的电压

这几个电压里面有3个电压是在我拆除那个三极管后才出来的。
维修结束,,发这个帖子给大伙们下次修到有一个方向。。。当然有图纸是情况下大伙应该是秒杀吧!!!

希望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的朋友能讲解一下。。。最好是有点位图,可以看看我拆除的管子是什么信号!!

我也有一些图纸,  可以交换~~

网友: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你这不是有图纸吗?

网友B:
映泰这玩意板上不标名称,现在手头有片DDR2的G41,不过内存,修的火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有图纸吗?

参考的,还有你有图纸 可是板子上面没编号 你看了找不到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映泰这玩意板上不标名称,现在手头有片DDR2的G41,不过内存,修的火都大了

G41修得这么大火  还不一脚扔出去   等啥呢

网友:
非常经典的主板,有一定修理价值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合理

网友:
我就看得一脸楞逼求深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41修得这么大火  还不一脚扔出去   等啥呢

句版,没个看门的也不行不是么,有时候还能碰到联想之类的办公机是G41平台

网友:
老司机修的很6 经验丰富 向你学习早日出师

网友:
不错,不过确定没其它问题?

网友:
师傅真是好技术,映泰的还真不好修!

网友:
不错的案例 感觉映泰主板和富士康主板 没图纸的情况下 很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句版,没个看门的也不行不是么,有时候还能碰到联想之类的办公机是G41平台

好吧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有原理图是最好的

网友(2017-10-25):
虽然不知道三极管起什么作用,修好就算厉害了!希望有哪位大师讲一讲这三极管的作用吧